[手机] 老人手机维修

楼主(2022-05-05):
老人手机维修问一下,可能正反插错太过用力,就这样子了

手里只有一把电烙铁,另外母座的固定脚断在主板上拿不出来,
主板上固定脚的中间二个点是干嘛的?
应该买哪一种的MICRO母座,有推见的吗?
怎么区分5.9和7.2的

网友:
焊盘过孔都没问题?在某宝对着照片搜一把的

网友:
不要再尝试了,一把烙铁修不了,干脆让人家修手机的,给你修一下得了

网友A:
会拖焊就能修,一般量一下就能区分了吧

网友:
每样买几个备用就好了。

网友:
最好是换个C口的,这样正反都一样,解决插反问题。

网友:
加温要掌握好,取不出来也有可能是你的烙铁功率不够,不要长时间焊接,不然焊盘回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拖焊就能修,一般量一下就能区分了吧

我就不会拖,像这种小地方总是拖的一塌糊涂,也许是工具不顺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拖焊就能修,一般量一下就能区分了吧

看视频里面那些大拿,拿个烙铁一带就好了,自己动手的时候总是不行

网友:
细致活  练的我手稳如泰山

网友:
就是常用的插口,断的必须拆出来,按实物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里面那些大拿,拿个烙铁一带就好了,自己动手的时候总是不行

焊锡和助焊剂也有区别的,腿太密了的上低温锡好拖,普通63锡难搞

网友:
还是热风枪好用

楼主:
热风枪有推见?

网友:
一把烙铁走天下:贼胆大!

网友:
这种维修,还是热风枪好用些。

网友:
那两个点是加固接口的,话说你要是那种外热烧火棍烙铁不要作死

网友(2022-06-23):
属于那种一看就会,一操作就废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风枪有推见?

试试吹风机,但前面要做个锥型拢风罩

网友:
楼主还知道5.9 7.2,不错,不过中间还有6.4。你这个一看就是7.2的,一把烙铁就可以很完美的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