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个有点难得一见:设备硬件出现致命错误!大侠看看~~

楼主(2022-05-05):
nvme硬盘删除分区时出现~~

网友A:
别挂载在系统下啊!PE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挂载在系统下啊!PE下试试。

哪个pe支持nvme?

网友:
硬盘上  有重要数据吗?

如果没有    请删除所有分区   重新建立分区试试?

多试几次     从目前的  提示   给不出你任何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
试过各种可能   ( 比如   换电脑上 尝试 )  都失败

硬盘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pe支持nvme?

USM_V5.0.2022.03.10全能版
内置或外置了大量磁盘控制器驱动(IDE、AHCI、RAID、Nvme(M.2)、USB3.0/3.1)(其中Win10PE已经适配全系列Nvme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pe支持nvme?

老毛桃支持但有恶意软件植入,现在不确定微PE跟U启通支持不。

网友:
擦除试试看看?

网友:
有些主板的bios有一个固态擦除功能,可以擦除一下试试看。

网友:
试下用win10直接引导分区(数据会被格),如果不行再请教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