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改造记录

楼主(2022-05-05):
改了好多,都不是很成功,然后掏出了拆机板之万能充板,拆了一些零件比如三极管二极管。。,估摸着换上然后通电还是不好用,毕竟拆板以前也是坏的,然后竟然找出问题修好了,开整,换稳压管,拆芯片剪板子,缠变压器,然后测了测电压不对,想到二极管换了普通整流二极管,找了个快速的没问题了,
改电压注意,1换电容,后级电容容量要注意,别改完后爆了,
2后级二极管是快速二极管不是普通的

网友A:
那个白嘴的什么钳子,第一次见

网友:
估计是陶瓷的工具

网友B:
那个陶瓷嘴的钳子很少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陶瓷嘴的钳子很少见的啊

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白嘴的什么钳子,第一次见

陶瓷的,没软用,很累手

网友C:
同感也对这白嘴钳子第一次见主要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也对这白嘴钳子第一次见主要是干啥用的

上电,试试元件针脚松不松。

网友:
输出端的二极管几乎都是快速二极管。

网友:
看来都对钳子感兴趣

网友:
防静电陶瓷镊子

网友:
看来大家对你这山寨板子不感兴趣

网友:
焊的乱了点吧

网友:
这电源做工差了些,改造潜力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