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小白初学SSD,请问土狗是什么,怎么适用?

楼主(2022-05-05):
小白学习ssd贴芯片,学开卡,请问大家都说土狗是什么?这颗电阻安装与不安装有什么作用?学习一下,哪位大侠帮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土狗跳线:吐屎吧牌闪存(toshiba,东芝)的接口和ONFI不一样。SM2246用硬件芯片上的一个IO设置接口类型。接上10K下拉电阻为东芝Toggle模式
ROM跳线:如果刷进量产工具不认的固件/固件损坏,工具不认盘了,拿来降级/修砖用的。
CE跳线:用来适应各色闪存……最好买免CE的板子!
Sync Mode:同步闪存
小提示:焊接前,向卖家弄明白一切跳线位置,避免手忙脚乱。焊接过程中,每操作一步,都要插上电脑检查,看看板子还活着不。这样可以精确排除故障。焊接闪存最好按照U1->U2->U3顺序,至少你U1如果没芯片是不能开卡的。每焊接一片开卡检查一次。

自己找了一个,不知道对不

网友:
WIN TO GO简单来说就是把windows系统装在U盘里,和WINPE不同的是WIN TO GO更像正常版本,但可以带着走

网友A:
土狗英文谐音toggle,(两种状态之间)切换,开卡量产时需要将toggle跳线短路,切换为工程状态,一般在电路板上标识为ROM

网友:
是Toogle跳线,不是WIN TO 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土狗英文谐音toggle,(两种状态之间)切换,开卡量产时需要将toggle跳线短路,切换为工程状态,一般在电路板 ...

胡说八道
土狗就是一个电阻,内存厂家有的需要接这个电阻,有的不需要,应该是闪存内部设计决定是否需要接

网友:
Toggle DDR Mode是三星和东芝两家全球NAND市场的头号领军厂商于2010年6月联合制定的全新NAND闪存接口标准,用来与英特尔、美光、海力士为首的NAND厂商所主打制定的闪存接口标准“ONFI

网友:
土狗是中华田园犬的俗称

网友:
慧荣的开卡如果报GPIO错就把土狗装上,如果已经装上了就拆掉,跟厂家没关系,试一下就知道要不要装了。

网友B:
哎呦我去,这种问题大佬懒得回答,半桶水出来瞎说
toggle,土狗就是一种特定闪存的工作方式,一般东芝,海力士,三星的颗粒需要,但不是全部。不需要明白为什么,就是个产品使用规则,知道就行了。
就好像你吃饭不用喝酒就能咽下去,有的人必须喝酒才能咽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呦我去,这种问题大佬懒得回答,半桶水出来瞎说
toggle,土狗就是一种特定闪存的工作方式,一般东芝,海 ...

土狗的电阻一般是什么型号的?多大阻值的呢?

网友:
Toogle的行话就叫土狗,某些公司设计成这样,板上会有丝印标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