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求助 FLUKE 8920A台式万用表该如何使用/旋钮用途

楼主(2022-05-05):
FLUKE 8920A万用表如下图所示,拿到表尴尬了,尽然不会使用,特别是右边的看起来像内阻抗的旋钮完全不理解用途,哪怕是简单的测量电压其显示的数值也不正确,郁闷了,希望对此表有了解的大神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这是豪伏表吗? 不像万用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豪伏表吗? 不像万用表啊

我还没整明白,本想拿信号发生器用正弦波测试电压的,发现都不对的,奇怪

网友:
测音频的电压表

网友:
这个不像是万用表,

网友B:
从表来看,应该是可以测量交直流电压的,黑框按起来是测交流,按进去是测交直流的,可能自动切换,红框按起来是测量电压,按进去就不知道测什么,右边的旋钮是红框按进去才有用,lz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表来看,应该是可以测量交直流电压的,黑框按起来是测交流,按进去是测交直流的,可能自动切换,红框按起 ...

右边的旋钮是代表此表的内阻吗?功能确实是你说的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运用此表呀,左边的模拟指针好像也没标刻度,奇怪的表

网友:
True RMS Voltmeter, 使用手册见:Fluke_8920A_8921A_Manual

网友:
那是dBm的阻抗 测量dBm要选择合适的内阻

网友:
真有效值电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