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蚊拍输出电压下降怎么办

楼主(2022-05-05):
电蚊拍打到蚊子也不响了,但还可以把蚊子烧焦。测量了一下网面电压还有八百多伏。以前三千伏,下降了这么多怎么回事

网友:
换新的,最多一包烟的钱。

网友:
漏电了,查输出部分倍压电路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倍压电路有原件不行了!

网友:
倍压电路的电容失效!

网友:
换个电容就好

网友:
电蚊拍力不从心了?

网友A:
我想问问以前3000V的时候,你是咋测的?

网友:
倍压电路的电容失效了

网友:
的确,我都不敢测,三千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问以前3000V的时候,你是咋测的?

标签上写的

网友B:
是不是网靠近耳朵听能到“嗞嗞”声,在黑暗的晚上网面上还看到亮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网靠近耳朵听能到“嗞嗞”声,在黑暗的晚上网面上还看到亮光?

对对对,乍回事

网友:
多半就是那个长方的电容不行了,油管上那个财叔专门有期节目讲这个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乍回事

粘蚊子的尸体多了后,有水汽后能导电呗。有条件清洗,没条件太阳晒晒,电吹风吹吹,将就一下。

网友:
网面打理干净,基本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