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太阳能灯

楼主(2022-05-05):
很久之前买的拿出来发现不亮了,量了一下太阳能板输出1.3v左右,这个电池没有标明任何信息也不知道是1.2v还是3.7v反正不是18650。这个灯板是3v的吧反正我1.2v点不亮,3v可以点亮

网友A:
我先入为主说吧,应该是14500,5号电池大小,但是容量估计不大,不然靠这点大的太阳板能否充满我都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入为主说吧,应该是14500,5号电池大小,但是容量估计不大,不然靠这点大的太阳板能否充满我都怀疑 ...

14500那就是3.7v的锂电池了?首先排除灯坏了,这个太阳能板子正常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14500那就是3.7v的锂电池了?首先排除灯坏了,这个太阳能板子正常输出电压是多少 ...

没接触过这种,这个具体不知,看其他人接触过的说下,我猜的话不是5v就是6v,功率也就几瓦吧,

网友B:
14500 250MAH容量的。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C:
是3.7v的锂电池。你这个太阳能板,在阳光下输出空载应该有5.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500 250MAH容量的。磷酸铁锂电池。

太阳能板正常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3.7v的锂电池。你这个太阳能板,在阳光下输出空载应该有5.5V

那就是太阳能板坏了吧,才1.3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阳能板正常输出电压是多少

没单独量过。反正都是小电流傻充。我放阳台上一两个月了,一直没开灯,它也没充爆。

网友:
同款,我还有几个没开封的丢一边了

网友:
电池正极都烂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D:
这电池正极估计又是用了酸性助焊剂,时间久了,然后生锈了,这太阳能板不可能是1.3V,一般是5.5V,我有个一样的,测量必须在阳光下,灯光下的电压很低

网友:
我也买了两,在吃灰中。不过内面的是18650电池,估计现在也是饿死了。太阳板大太阳底下应是5.5V左右输出,电流很小。真正要玩这个得换大点的太阳能板,加4056充放电管理。一通折腾下还不如自己重新做个了,就放那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正极估计又是用了酸性助焊剂,时间久了,然后生锈了,这太阳能板不可能是1.3V,一般是5.5V,我有个一 ...

我用台灯量确实5.5,那就是电池废了

网友E:
我的买回来就换成186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买回来就换成18650了。

这是不是傻冲啊

网友:
不带感应,只能晚上常量,但是那个电池跟太阳能板又支持不了几个小时,饿死电池早晚的事

网友:
昨天哪位坛友也拆了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不是傻冲啊

我加了一块带充电放保护的4056充电板。

网友:
有保护变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