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50nm三星 mlc应该寿命比15nm东芝强很多吧

楼主(2022-05-05):
50nm mlc对比15nm的东芝我觉得应该是吊锤吧,寿命差距

网友A:
但是容量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容量很小

有32g 16g的

网友:
如果只是用在U盘上,其实可以忽略寿命

网友:
拿容量换的那点寿命没啥意思吧,又不是MLC和QLC比

网友:
15nm MLC寿命是差一些,但是它容量大,总TBW可比老制程大多了
更何况15nm颗粒适配的主控,无论是磨损平衡还是垃圾回收还是纠错都不知比50nm老颗粒兼容的主控强到哪里去了

网友:
寿命,容量,可靠性,重量,耗电,价格,要做一个六维图才行。

网友:
前排支持一下,用在优盘上很难用完寿命

网友B:
50NM肯定是极品了,新制程颗粒最大问题是漏电变常态化,不漏电等于不正常,大家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NM肯定是极品了,新制程颗粒最大问题是漏电变常态化,不漏电等于不正常,大家默认。 ...

海力士40多nm似乎也漏电,只不过极小几率

网友C:
寿命可以忽略,主要是数据断电后的耐久度,50nm肯定要好很多,何况还是slc和mlc的区别,存点重要数据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寿命可以忽略,主要是数据断电后的耐久度,50nm肯定要好很多,何况还是slc和mlc的区别,存点重要数据还是可 ...

说对了,这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