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数显游标卡尺怎么拆电路板出来啊?

楼主(2022-05-05):
各位大神,这数显游标卡尺数据乱跳,怎么拆电路板出来啊?

网友:
这个键盘是亮点啊~~

网友:
这键盘,肯定不是上周的,必须是西周的。

网友:
专门拉上去又看了一眼键盘,哈哈哈

网友:
把贴纸揭开看看。

网友:
整个楼都被楼主带偏了,害的我赶紧翻上去看了一眼

网友:
尺不尺的不重要,能不能先洗洗键盘?

网友:
贴纸下有螺丝。

网友:
斯开银灰色表格贴纸有螺丝

网友:
这是车间的键盘吧。好像乱跳一般是坏了,好不了。看键盘的话,不排除因为灰多造成的。

网友:
把贴纸揭开,底下有4个螺丝!

网友:
我的广陆电池电压低也会乱跳,换电池就正常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卡口,撬开试试

网友:
这键盘,绝了

网友:
石器时代出土键盘

网友:
换个键盘吧,帖子的重点都偏了

网友:
我是来看键盘的。

网友:
害我又翻上去看键盘

网友:
能不能先把键盘的灰尘先清理了。楼主

网友:
都在说键盘,我特意又翻回去看了一遍。嗯,大伙说的对,键盘不灵敏一定是灰尘太多的原因,清洗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