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MCTO16.8V起子机打磨一下输出轴旷量

楼主(2022-05-05):
MCTO这个起子机到手几个月了,我主要拧10个及一下的螺丝用着很不错,但毕竟公模货,很多细节做得不到位,输出轴套也是旷量大得很,我自己做了一个,感兴趣的看看我之前的帖子,这次处理的是输出轴轴向旷量,近1㎜。两种方案1,搞个厚一点的垫子,垫在输出轴上。2,把壳体加工短一点,这种方案风险大一点。这次选择第一种方案。找到厚度内孔都有余量的一个垫子,有车床就简单点了,难题是夹装,想了一个办法,车个合适的轴把垫子卡上面,这个方法简单可行。改造很成功。侧面提高了一点同心度。

网友:
唉,没设备的人干瞪眼啊

网友A:
我看看就好了。。。买的便宜的雷力迅。。。买了根能用披头的轴

网友B:
我是在打击块后部行星齿轮中心架屁股上加了个厚垫片,这样打击块就前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打击块后部行星齿轮中心架屁股上加了个厚垫片,这样打击块就前移了 ...

我的另一个帖子威克士WU132就是这么玩的

网友:
腻害,为了玩而玩,我喜欢!!!!

网友C:
我们没有车床也坐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没有车床也坐不了

,有车床确实方便很多,没有手工打磨也行。就是太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看就好了。。。买的便宜的雷力迅。。。买了根能用披头的轴

个人认为电扳手当作起子机不合适,太重,劲太大。我是手里有两个电扳手后才选择的起子机。

网友(2022-06-24):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电扳手当作起子机不合适,太重,劲太大。我是手里有两个电扳手后才选择的起子机。 ...

这些山寨的电板手配一组串联的电池,劲原本就不大,打螺丝挺好,只是控制有点考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