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大有124W超级闪充充电器,给DEVON5401电锤用

楼主(2022-05-05):
去年斥资近600软妹币,咬牙在多多买了大有5401锂电多功能电锤。用的不算太多就出现了小毛病。总的来说有点小失望,和网上的评价不太一样啊,质量有点堪忧。

槽点1:防尘帽内部的防尘橡胶圈早就松动丢了。

槽点2:电镐功能的转动锁定功能失效,如果用平铲,镐头会乱转。感觉不够皮实,用的暴力了内部可能就磨损或者断了。

槽点3:电池容量虚标。不管国产电芯还是进口三星电芯,都是2并2500mah的,等于5ah。它偏偏标5.2ah。大厂这么干是不是没有底线了???

我这个是国产电芯,品牌“海四达”。充电次数估计20到50次之间吧。5.5A放电,放出来4.64ah。不算太糟糕,也算不上优秀。估计国产的不如三星电芯的好。

槽点4:原装充电器功率太小了。闪充又很贵(去年很贵,现在看多多便宜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只有1.6A电流,要3小时出头才能充满。业余用不值得买第二块电池。现用现充又太慢。买原装闪充又太贵。因为有加密,电锤又不能兼容其他品牌的电池!

只能DIY充电器了!拿出改造好的惠普笔记本电源适配器。

本来是18.5V,6.5A的电源适配器,被我改造成了5串21V锂电池充电器。改造过程有点复杂,见贴:笔记本18.5V,6.5A电源--强行改为21V,3A锂电池充电器

内部用料很足,不但铝散热片很多,塑料壳上还贴了铜箔屏蔽层。

背面的铜箔被我拆掉了。这是已经改成充电器后的样子。

最后改成了21V,5.9A,124W的充电器。和正常的充电器没有区别,能够恒压,恒流,转灯。本来是拖着一根线给大有5401充电的,用铜丝捅到电池电极里。不过这样用太麻烦了,也怕捅错正负极烧了。还是得做成品。

前一阵看坛友用电路板做电池座,感觉很巧妙,我也效仿一下。

这个很简单,3个铜片焊上去就行了。电路板是5*7cm的。不过要用双面板,单面板一用力焊盘肯定会掉。

背面啥也没有。

电极片用的烧毁的MOS。自认为这个点子很巧妙。铜片的大小和厚度都合适,除了这个很难再找到更合适的铜片了!!

18cm厘米长的焊台外壳打孔,准备固定电池底座。

背面。

用4颗M2的螺丝固定简易电池座。可惜漆用完了,不然我会把电路板也喷成黑色,那样一体性就强多了。

电池插上去。

充电器贴双面胶,涂硅胶,固定到下壳上。

长度刚刚好。

整体装机。前面板用的半透明亚克力,方便观察充电指示灯。

面板有2个洞洞,用大螺丝堵上了。

背面有点丑。

还是有点便携性的。

最大输入功率140W。

这个比原装的充电快多了,大约1小时就充满了。
大家都说要风扇,那就加个风扇。虽然不是直吹电池,充电器温度低了,电池温度也会低一点。

网友:
一年没用多少次,折腾才是乐趣。

网友:
我的电动螺丝批 就是放到看 一年用一会

网友A:
烙铁老板啊,这充电器不是这样的,你这个是只管总电压了,没启动电池上的保护板,如果运气不好,电池用得极端了,不均衡了,会出问题的。
你可以试着把你这电源输出接到你那个原充上,估计后级关断MOS要换下,这样就可以当原充一样使用。另外,闪充为了充满末端也快速充电,输出电压可达23V,可不是21V,切断是靠充电器检测电池电压后断开的。

网友B:
大有还有快充不一定要买闪充,快充45包邮,也就一个小时多点充满。除非你那些材料不要钱,要不折腾这个没必要。还有大有快充是有风扇对着电池通风孔吹气的,充电过程电池不发热。你这样快充影响电池寿命,夏天发热厉害。

网友C:
闪充好像也不贵,127还是140元一个,我买了2个,一般的电池1小时内就充满了,一般最多4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充好像也不贵,127还是140元一个,我买了2个,一般的电池1小时内就充满了,一般最多40分钟。 ...

我记得去年的价格是200多,现在是便宜了

网友:
果然是烙铁的外壳哈哈

网友D:
5.0标5.2的事情喜利得也干。放不出满5000mah并不是因为国产电芯容量虚标,国产电芯也是足容的,你换块三星电芯的电池一样放不出满5000mah。

网友:
大有闪冲设计有风道,充电时给电池散热,自己改闪冲没闪热会不会影响电池寿命?

网友:
你改的串充,电池没有单独检测电压,没有保护,如果电池不平衡。。。注意安全啊。

网友E:
大有75瓦的充电器我买成25包邮,感觉很便宜。600左右一电一充海四达芯就买贵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电路走线居然是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烙铁老板啊,这充电器不是这样的,你这个是只管总电压了,没启动电池上的保护板,如果运气不好,电池用得极 ...

要通信均衡才会启动吗?不像普通保护板一样单体超压自动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有还有快充不一定要买闪充,快充45包邮,也就一个小时多点充满。除非你那些材料不要钱,要不折腾这个没必 ...

去年的时候闪充特别贵,45买不了。现在确实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标5.2的事情喜利得也干。放不出满5000mah并不是因为国产电芯容量虚标,国产电芯也是足容的,你换块三星 ...

放不出5000是肯定的,我寻思新的应该得4800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有75瓦的充电器我买成25包邮,感觉很便宜。600左右一电一充海四达芯就买贵了。 ...

你买的真便宜。

网友:
这个大家伙 动力电池充电电流没问题吧?
很多动力电芯放电给力,10a往上是常事。。。充电也就2,3a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通信均衡才会启动吗?不像普通保护板一样单体超压自动启动吗?

这玩意较高级的,电池中间那个脚,插上充电器后,充电器输出个5V高电平信号,然后保护板收到高电平就启动并可延时十几秒,保护板启动后会自检,正常后就间隙拉断这5V信号,形成数字脉冲,然后充电器接收这5V高低脉冲信号,判断电池状态,如果全正常,就开始开通充电器里面MOS或继电器(闪充)给电池充电,在充电过程中,是一直相互通信的,到电池充满保护后充电器就会断开充电主电源。

网友:
这么搞保护板没有启动吧!直冲单体不均衡太危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