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酒精炉————不锈钢啤酒杯版

楼主(2022-05-05):
最近跟酒精炉杠上了,做了两个铝罐的,都不满意,强度不够,高温耐氧化不行……

在网上看到有双层中空啤酒杯,感觉比较适合,买了两个回来

将其中一个画等分标线

将另一个在油石上磨口

一番功夫之后磨透了

分成内外筒,内筒无用,只要外筒

另一个画好等分线的,要在这么小的双弧面上钻零点几毫米的孔,没有专业工具几乎是不可能的

找出多年前D的超级山寨的电火花机

没有夹具,权且用砖头压住,没有黄铜电极,拆用一段漆包线当电极

打好了孔,直径大约0.6mm

因为漆包线太软,火花爆裂时产生震动,所以打的孔不圆

此时如果将内筒打几个孔让酒精能进入内外筒的中空其实就可以了

但这显然不符合强迫症症状,为了疗效不得不接着折腾,将外筒锯了

换细铜管做电极,从底部将内筒继续打孔

完成后如图

裹上纯棉毛巾,修剪合适

套上第一个杯子的外筒,为了减少摩擦力,将嵌套的地方上点黄油

压到位

从里看,底孔能看到棉毛巾

加酒精点燃试试,因为喷孔太小,酒精蒸汽喷出里竟然发出呼呼声

温度上来后,中空处酒精蒸汽压力太大,导致喷孔处火苗飘离

楼主:
不锈钢杯子是很光亮的,因为车库光线不好,拍的很难看,见谅!

为方便钓鱼时野炊用的,炉架还没有做好,注意好使用方法就不存在危险不危险的,也不存在实不实用,有需求就实用!

现在觉得中空加棉芯(棉毛巾)导引酒精似乎没必要,火太猛了,如果不是为了在中空层加棉芯,一个杯子就可以做,用不着折腾两个杯子,这个杯子容量是175ml,实际不能加太满,一次加150ml就可以了,可以燃烧40分钟左右,现煮一锅活鱼汤绰绰有余!

网友A:
注意安全,这东西就怕倾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安全,这东西就怕倾倒

倒不了,放在炉架中间的圆环中,想它倒都难!

网友B:
应该把炉架也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把炉架也放出来

炉架还没做好

网友:
楼主自制的电火花机真的不错

网友C:
没点手工和工具还真做不出来,懒人都是拿来主义者用现成的

网友:
成品效果惊人。电火花

网友:
做的很漂亮  很不错 有设备真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锈钢杯子是很光亮的,因为车库光线不好,拍的很难看,见谅!

为方便钓鱼时野炊用的,炉架还没有做好,注 ...

单杯行不行?
或单杯内填充一定目数(比孔小)石英沙,一样有毛细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锈钢杯子是很光亮的,因为车库光线不好,拍的很难看,见谅!

为方便钓鱼时野炊用的,炉架还没有做好,注 ...

有需求就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杯行不行?
或单杯内填充一定目数(比孔小)石英沙,一样有毛细作用。 ...

使用效果显示单杯完全可以,导引棉芯意义不大,单杯内底打孔将使酒精进入中空层,杯口打喷口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点手工和工具还真做不出来,懒人都是拿来主义者用现成的

瞎折腾啊,买来的成品总觉得不够自己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需求就实用!

是啊,个人DIY都是从自身需求找动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效果显示单杯完全可以,导引棉芯意义不大,单杯内底打孔将使酒精进入中空层,杯口打喷口就可以了。 ...

炉架最好能钉进泥地里10厘米,10厘米处焊个大戒指,不会再往下沉,操作就稳固。

小河边,先炒一锅粉条,再弄一锅酸菜鱼,享受片刻田园生活,神仙般的日子,哈哈!
钓鱼太被动,我喜欢电鱼。

网友:
加毛巾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一直都想弄个,野外用。

网友(2022-08-07):
没有前辈那么先进的设备,我只能加工比较软的易拉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901-1-1.html
但是效果好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