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腾AI945-3主板,可以自己补个minipcie座吗

楼主(2022-05-05):
最近,在海鲜市场淘了一个升腾AI945-3主板,cpu是D2560,双千兆网口,发现主板上有个空的mini pcie,主板上印刷的是mpcie,不知道这个是minipcie还是minisata,可以自己补个minipcie座使用吗?

网友:
有Mini PCIE SATA这种说法么???

楼主:
应该是mSATA 和mini pcie

网友:
看红圈内主板文字印刷,如果是硬盘接口会直接印刷msata。

网友:
这两个接口的座子都是一模一样的,放心补吧,,你这个座子是minipcie的,接不了msata硬盘哦

网友:
人家丝印标的很清楚了Mpcie

网友:
miniPCIE可以转SATA

网友:
mPCIe的接口,不是mSATA

网友:
这玩意应该不止省这一颗料吧!

网友(2022-10-29):
你小主机的BIOS是64位的吗?

网友:
没有意义吧?

网友:
能上传个画质清晰点的吗

网友(2022-12-10):
感觉意义不大,装完后,还得找个地方固定。

网友(2023-11-24):
有谁知硬盘指示灯 是哪个插针

网友:
有谁知道这板的硬盘指示灯

网友:
补好了没有都一年了

网友:
这配置,有折腾的必要吗

网友:
补口和固定螺柱,然后看看数据线后面应该还有耦合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