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6650充电器,4056已是标配

楼主(2022-05-05):
拆个26650充电器,4056已是标配

网友:
4056,简单又好用

网友:
USB接口的不一直都是4056或者类似的嘛

网友:
电路简单,实用,

网友:
神火充电器

网友:
里面可以再加一片4056并联扩流,加手电反向开关切换快慢充。

网友:
很多小灯还在用LTH7

网友:
是4056吗,我看我有个上面芯片字都打磨掉了

网友:
就是充电慢了点

网友:
4056现在真是便宜又大碗,要求不高都能对付

网友A:
签到红包撸了好多4056

网友:
充26650的话一个4056有点慢,

网友:
简直是泛滥成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签到红包撸了好多4056

免费的还是花多少钱

网友C:
4056充26650有点慢吧。

网友:
4056最大1A电流,                          充大容量的电池能充到天荒地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免费的还是花多少钱

淘宝签到+小黑盒 一天二元多

网友:
26650用在什么地方啊?感觉18650已经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56充26650有点慢吧。

4056充电电路可以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