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有什么好的转换夹头推荐没,旧的扭力过大成麻花了。

楼主(2022-05-05):
淘宝18元的货,现在锁死了,前面拆不掉了。

网友A:
吹水也太过分,能扭成这样、、、、鸟。

网友:
这才是真正的谣言啊    拧的竟然这样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水也太过分,能扭成这样、、、、鸟。

开门,查水表!!!

-=-=-=-=-=-=-=-=-=-=-=-

网友:
拧得这样整齐,得用模具吧!

楼主:
电批拧的,是真的。
刚刚又去用淘宝红包抵现4元,14元我又买了个。
下图是我评论里找的没变麻花前的图

楼主:
我没电钻,都是用这种电批转换夹头。来使用非六角柄的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电钻,都是用这种电批转换夹头。来使用非六角柄的头

1/4太细 不能承受太大扭力,直接上钻

这个夹头怎么样,可以 分享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太细 不能承受太大扭力,直接上钻

不怎么样,纯粹是看到便宜才入手。
六角柄不抗扭力,不是高强度钢。
从而大扭力下拧成麻花了,以及把前面三爪也搞得锁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批拧的,是真的。
刚刚又去用淘宝红包抵现4元,14元我又买了个。
下图是我评论里找的没变麻花前的图 ...

哪来这么多红包哇。最近买东西都没超过一块的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太细 不能承受太大扭力,直接上钻

链接下楼下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来这么多红包哇。最近买东西都没超过一块的红包。。。

注册淘宝小号,签到频道

网友:
谢谢分享,
转换头找到没?

网友:
你这拧的还挺好看

网友:
应该直接将麻花扭断。

网友:
再反扭回去啊,这使用强度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吹水也太过分,能扭成这样、、、、鸟。

这个不夸张,看这个个电动扳手互扭,麻花就是第一个步骤

电动扳手PK

网友:
看样子是能拆开的啊

网友:
不是有种实心圆接头的,就是电钻更换头。哪个电钻都能用 硬度强开个四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