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自家用的九阳电饭煲(Joyoung JYF-40FE65)

楼主(2022-05-05):
自家用的一个九阳电饭煲、用了几年了、今天煮着早饭突然指示灯不亮不工作了、没说的、拆:

工程塑料外壳、拆掉底部螺丝、取掉提手、就可分离开了

上盖内有一温度探头:

检查发现保险管烧掉了

找个保险管换上、再检查、控制板和按键板都没问题、

插电开机工作正常、好吧、装好、下午再煮饭没问题了、工作正常了、为嘛无缘无故烧保险??

网友:
发热盘很脏,接触不良吧。

网友:
我家开年买了个九阳电压力锅,稀饭煮得米粒软烂,但水是水饭是饭,不粘稠,不如以前那个奔腾的锅。而且锅盖上有个温度传感器,锅盖和主体又是分离的,导致偶尔接触不良,锅烧一会儿就报故障代码。

网友:
我拆开的话,里面就看不懂了。

网友:
恭喜修好电饭煲

网友:
温度保险,温度超了呗

网友:
指定哪里超温了

网友:
发热盘太脏,接触不良,超温烧保险。

网友:
九阳的,我买过,不经用

网友:
温度保险,超温了,九阳比美的是差一点点

网友:
怎么说呢,九阳的东西感觉还行吧,14年买的电压力锅到现在还在用,基本每天都用,除了上盖闭合微动开关偶尔接触不好,其他还行,这个东西寿命跟锅的体质,个人的使用情况有较大关系吧

网友:
公司发的九阳煮饭还是挺香

网友:
温控保险烧了,不要简单的只换保险,还要分析他为什么会烧,一般正常做饭,是到不了烧保险的温度的,如果不分析原因,换了也管不了多久.
我曾经遇到过一起,就是内胆烧变形了,导致内胆和加热盘贴合不紧密,导致烧饭时,加热盘的部分位置温度超限.
还有,有的型号,杯型传感器熔断温度一般是低于保险的,也就是说,按道理应该是杯型传感器先烧,如果杯型传感器没烧,保险先烧了,
那么有必要检查杯型传感器是否已经失效?

网友:
做工用料比较一般,先检查一下,电源芯片供电、5V电压是否正常,可以先断开灯板排线,查一下主板的电压是否正常,慢慢排查一下。

网友:
再检查一下底部的温度保险有无烧断!

网友:
前几天家里的电压力锅也坏了,是220V--12V工频变压器初级线圈断线,接不好了,又找不到合适的变压器,就找了一个12V的开关电源接上。

网友:
是不是盗汗水渗进去了

网友:
恭喜完成维修

网友:
定期用钢丝球清洁一下发热盘,估计有惊喜。

网友:
这个锅的卫生状况有点堪忧啊,擦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