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共振音箱,准备以后改造下

楼主(2022-05-05):
这个共振音箱买了差不多十年了吧,今天翻东西翻出来了,看上去锂电池差不多挂掉了。先拆掉看看,到时候尝试着修复一下。

音箱造型很可爱,是个小兔子,可以用遥控器红外遥控,自带内存,可以存歌,也可以外接AUX音源输入。

扣掉两个脚板,底部有螺丝孔,可以拆卸。

哪知道年代太久,塑料已经脆了,嘎嘣碎了一地。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全拆了。这是共振箱体,很重。

这是锂电池,没鼓包,等下试着抢救下。

AUX输入,有接入信号的开关,可以切换模式。

音箱主控板,中间红外接收器下是轻触开关,按鼻子就能开关音箱。

没想到内存居然是TF卡!这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啊,十多年前2GB也算不小的容量咯……

这是主控板背面,很干净,字面意义上的。

拆到这地步,塑料基本没法修复了,而且下半身亲肤材质的胶都氧化变稀,干脆把内脏抠出来,过段时间想办法改造成蓝牙音箱好了,这段时间就想想如何设计外壳。

同时也求助各位大佬,如果有好的办法希望不吝赐教!!!
全帖完,谢谢观看!!

网友A:
把共振体换成喇叭,就是带遥控的音响了,可惜只有单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共振体换成喇叭,就是带遥控的音响了,可惜只有单声道。

我想要的就是共振这个好玩的东西,放在不同的材质上会有不同的音色

网友:
看样子还有遥控功能

网友:
别浪费时间了,要听音乐就搞个音质好的

网友:
用亚克力板改造吧

网友:
找2个大个的椰子壳拼个外壳吧。

网友B:
单独有机玻璃做一个外壳。。。。双喇叭就可以做成长条。双喇叭+双振膜或双喇叭+4振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有机玻璃做一个外壳。。。。双喇叭就可以做成长条。双喇叭+双振膜或双喇叭+4振膜 ...

这算是在路上捡了根白菜,然后为了炒白菜而建了个饭店吗?

网友:
共振箱体拆了看看

网友:
好的办法就是换个新的,现在便宜

网友:
要小巧就只能单声道,要音质、立体声的话,体积不会小

网友:
看看diy个什么不能
我也哟一个这东西
一直没想好怎么改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