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夜光鱼漂拆解

楼主(2022-05-05):
晚上钓鱼用的一支夜光鱼漂损坏,只剩上半截,正好是关键的部分,拆给网友们看看。
夜光鱼漂用的电池是CR425锂电池,3V,尺寸小才好插到夜光鱼漂肚子里用。
这种电池有一次性的和充电的区分,一次性的容量估计不到30mAh,用在鱼漂上能连续点亮十几个小时,最后会越来越暗。充电的太贵,没用过。

楼主:
拆到最后里面就只有一个绿色的LED,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了一下,点亮读数2.2V。直接用一个新电池点亮这颗LED时,电池电压掉到2.5V。
我拆的这支夜光鱼漂是大路货,太简单了点,完全靠电池内阻限流。还有更高级的夜光漂据说里面有芯片,上下运动的时候能变红色提示有鱼咬钩。

网友:
很细的牙签电池,以前在手电论坛,笔形手电拆解见过。

网友:
谢谢大佬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到最后里面就只有一个绿色的LED,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了一下,点亮读数2.2V。直接用一个新电池点亮这颗LED ...

是的 竖着拿着向下运动就变红 左右摆不会

网友A:
我以为这种夜光鱼漂全是类似荧光棒那样两种化学物质反应发光的,原来还有电子式的,那么问题来了,楼主空军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这种夜光鱼漂全是类似荧光棒那样两种化学物质反应发光的,原来还有电子式的,那么问题来了,楼主空军 ...

空军是不可能空军的,钓不到鱼就搞虾,搞野菜,搞其他东西

网友:
用这个就不用钓鱼灯了吧  钓鱼灯是为了反光的吗

网友:
CR425锂电池外型有个性。

网友:
直接点亮,也没个限流电阻

网友:
比手电筒更简单的电器了,连开关都不用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结构

网友B:
夜光漂好?还是买钓鱼灯好?

网友C:
要是涂荧光粉,用钓鱼灯照亮咋样

网友:
一个一元钱,一次到两次夜钓足够了,没必要买充电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是涂荧光粉,用钓鱼灯照亮咋样

有了钓鱼灯就不需要荧光粉了,你这算不算脱了裤儿放屁

网友:
这个电池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这种小牙签电池确实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夜光漂好?还是买钓鱼灯好?

钓鱼灯配合普通鱼漂,靠钓鱼灯的蓝光来激发鱼漂的油漆发出荧光。我觉得效果比这种电子漂差,钓鱼灯如果角度没摆好还容易晃到对岸的人,引发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