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桩因拆机引发的电源线短路公案

楼主(2022-05-05):
昨天拆机铅酸蓄电池时需要先拆下降压电路模块,降压模块用于48v转12v给启动电机供电用。降压模块供电来自48v蓄电池的复接端子,用叉型端子连接,到模块一侧则用5557和5559端子连接,主要是便于拿取模块随时断开供电。
蓄电池维护工作完成后,恢复模块电路,重新插接了5557端子,觉得万无一失后通电,没想到悲催的事发生了,“啪”的一声小火光,接着一股白烟冒了出来。开始以为供电模块接反烧了,仔细检查发现是供电线烧了。供电线的模块里面,连接了一个1A的保险,还串接了二极管,推断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可这段线到底是怎样烧的呢?检查端子内部也没有短路现象,对端端子也无烧蚀痕迹,只是本端子接线处熔断。
琢磨了半天也没弄清到底哪里短路了,重新用新端子布线回复正常,证明线路连接不存在问题,短路只能是老线路有连电的地方。烧断的首先是地线,且线路两端均有烧蚀,说明短路处发生在5557端子处。
附上连线,供大家分析。

网友A:
玩电子就怕短路,轻则起火,重则伤人,谨慎

网友:
线材破损了吧

网友:
薄弱环节是端子连接处

网友B:
幸好烧断了,不然很危险

网友C:
电线绝缘层破损的可能最大

网友D:
一般就是短路了,如果中间有接头,也可能是接头短路,或者是总弯折的地方短路。

网友E:
这就算破案了?

网友:
电线绝缘层破损

网友F:
线的两头都有折损(折弯处),先是插头的这一边线皮破损短路,大电流,再烧断另一头折损的地方。

网友:
套管硬了,使得线材折弯破损而短路?

网友:
换硅胶软线,那个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的两头都有折损(折弯处),先是插头的这一边线皮破损短路,大电流,再烧断另一头折损的地方。 ...

从逻辑上讲是这样。端子侧折弯处的负极先发生异常,比如内部导线折损线阻增大,供电瞬间发热使得外绝缘层烧蚀,然后累及正极包皮一并烧毁,导致此处线路意外短路,尔后短路电流又波及对端叉型端子接头处生热融化绝缘包皮,造成二次短路。

从现场看二次短路烧的更为严重,负极被烧断。一次短路只是打火,但并未烧断负极,是后期检查时发现负极铜线融在一起,轻轻一折断的,而正极是在后期反复察看时折断的。

这个短路的蹊跷之处是电源正极都未烧断,只是负极烧毁,检查时端子一侧的正极似乎还带着绝缘,所以开始一直认为是端子内部插针短路,可检查插针后未见任何短路现象。

之所以要寻找到底哪里发生了短路,是为了今后防止此类事故的再次发生。经坛友的帮助和分析,原因也逐渐明朗起来。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此段线路用的硅胶线,外面红色的硅胶包皮较厚,里面的实际线芯线径并不大,流过的电流也不大,大约600Ma左右。个人分析此段硅胶线用在这里并不妥当,硅胶先外皮较粗,里面包裹的芯线又很细,在连接端子时,粗体的大线时常会对内部芯线造成拉扯,估计是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也是两头都出现短路的原因所在。

接受教训,类似的硅胶线不宜采取此种连接,应先固定胶体再二次连接芯线的方式才对。鉴于此,降压模块一侧的5557端子,也应及时更换,不然也会留有后患。

网友:
安全第一,特别是220V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电子就怕短路,轻则起火,重则伤人,谨慎

是的,听见“啪”一声,就知道半天的忙活白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幸好烧断了,不然很危险

所以,多大的用电电流选多大的线径是理性的,而不是当土豪越粗越好,起码有个最坏情况下的后果知道。大多数LED驱动器,也都是借助于一小段纤细的印刷线路做短路保护,这也是为何LED驱动发生问题时都能听到一声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线绝缘层破损的可能最大

估计是这样,粗胳膊细腿处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算破案了?

还没完全破,大家的福尔摩斯智慧让我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就是短路了,如果中间有接头,也可能是接头短路,或者是总弯折的地方短路。 ...

是这样,有个接头是其中的最大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