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日立模拟示波器双通道的问题,为什么一和二通道电路是有区别的?

楼主(2022-05-06):
本图是日立模拟示波器垂直放大的两通道,为什么一和二通道是有区别的?有何奥妙

网友:
感觉多出来的那部分是控制ch2通道开关的,模拟示波器默认ch1是不能手动关闭的,ch2要手动开通的

网友:
上面的正向的波形和下面反向的波形相消达到没有输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