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神舟笔记本固态PS3111开卡方式 ISP Program PRAM Failed on Section

楼主(2022-05-06):
如图,报错C13是什么问题,用的是JMS576的转接板

设置的参数是这样

楼主:
能读容量,但是无法格式化,看了好多帖子,感觉这是这个主控的通病?

网友:
试试换软件版本

网友:
换个主控芯片

楼主:
手上还有个RTL9210B的硬盘盒,但实测不读数据。还有个1153e的2.5硬盘盒,要等转接板

网友A:
感觉不是主控的问题,先erser all 试试

网友:
同样问题 神州 512G固态硬盘  开卡失败  主控PS3111  大神出来看看乍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主控的问题,先erser all 试试

不短接ROM测试

短接ROM后测试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试试这个修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修复一下

好的,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修复一下

笔记本不认固态了,有工具也用不了。现在只能在硬盘盒里识别固态

网友:
老铁麻烦你把10楼的工具发我邮箱一下,谢谢 554734553@qq.com

楼主:
最终结果来了。
硬盘插回神舟的sata盘位上,待机器识别硬盘后,用那个修复升级工具,程序走完成功后,关机再开机,重新分盘符并格式化就好了。
非常感谢10楼的大佬分享的工具

网友:
有没有短接ROM呢,我也试试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终结果来了。
硬盘插回神舟的sata盘位上,待机器识别硬盘后,用那个修复升级工具,程序走完成功后,关机 ...

你是用的良品升级工具还是不良品升级工具啊?我现在都试了一遍不行,把步骤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用的良品升级工具还是不良品升级工具啊?我现在都试了一遍不行,把步骤分享一下。 ...

直接把硬盘装回笔记本,不用做什么,开机等windows自带的磁盘管理识别到硬盘,用管理员模式打开工具。如果你的硬盘和我一样识别出SBFMP1B3,就用那个不良品工具。

网友(2022-06-14):
网站上找了好多版本的都不行,试试这个看看

网友(2022-08-21):
高人一小手,小白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