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tsop总是虚焊怎么搞,加多锡最后也是拖掉

楼主(2022-05-06):
还是说焊盘必须完全清理干净?
脚位大家都是用什么办法搞到一直的呀,拆机的脚位有的时候弯曲不一样

网友:
针脚我是拿美工刀一个个掰直的

网友:
先拿镊子把同一排的脚压平,用刀头拖焊时使劲压,来回多拖焊几次,基本没虚焊。

网友:
取下后肯定有弯曲,清理完残锡后压整齐,焊盘也清理干净就可以开焊了,一般很少虚焊

网友:
压平后, 用些焊膏, 来回拖几下就行了

网友:
取下的再重新焊上应该好焊吧,都上过锡了,加点助焊剂焊点更漂亮

网友:
用助焊剂试试吧

网友:
这种不容易虚焊吧,难道你的锡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不容易虚焊吧,应该是有的脚不平,浮高了!

网友:
这种引脚的没碰到过虚焊的,倒是锡不好老连锡拖不掉。

网友:
有的虚焊和焊锡质量有关

网友:
镊子掰正斜的脚,少用锡多用助焊剂

网友:
靠谱的助焊剂也很重要

网友:
还是风枪方便,取下时候也不会引脚弯掉。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了,下次我去用镊子掰直所有脚再试试

网友:
学习一下,我的tsop成功率很低

网友:
其实很简单,关键你得有一把好的烙铁,锡流动性也要好,助焊剂也要好,如果你用那种垃圾铁烙铁头子,都不吃锡怎么也焊不好的。

网友:
这要练 合适的温度合适的助焊剂 质量好的焊锡

网友:
如果你会拖锡了,焊这个的话心里就很有底了

网友(2022-07-03):
清理其实无所谓
拖平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