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八达bada DC-311B功放拆机,真是国产良心产品(左声道小声已解决/感谢坛友)

楼主(2022-05-06):
八达DC—311B纯功放以纯正的音色、撼人的力度、良好的瞬态响应、独特的电路与用料、合理的内部布局与超薄型的设计以及较低的价位深得音响爱好者的喜爱, DC—311是对八达DC系列功放的进一步完善,因为八达DC系列功放以前从未推过卡拉OK合并功放。

内部还算干净整洁

超大环牛,真的很大

2只10000uf电容,尼康的?

2只LM3886管

超大铝合金散热

电源线被剪

接临时电线试机

开机正常,但是左声道声音小,右声道正常。正在寻找破解方法。还望坛友不吝告知。

感谢坛友告知,经过清洗左右声道平衡电位器,左右声道均已经恢复正常,声音干净。

网友:
用的3886,有年头了。不知道这工厂还在么?

网友:
音量电位器看一下

网友:
是不是音量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
音量小要重点查输出端那个零点几欧姆负反馈电阻及输出耦合大电容。

网友:
逐级查对地电阻,左右声道有差值的就是这个范围的故障了

网友:
八达居然用3886。

网友A:
那两个电位器真长长

网友:
这种机子两个声道基本上都是对称的,对比着测一下就知道了,先查直流点电压,然后断开电位器或者从电位器中点直接输入信号试试

网友:
你的是集成电路,坛友的是音响对管,这个看个人喜好了。不过厂家在同一型号用不同电路有点让人不理解。话说这功放20多年了,建议把所有电解电容都换掉,避免有些电解液干涸容量下降。

网友:
音量电位器加衣车油。

网友:
看编号这台33803要早些。

网友:
当年的经典,花了不少功夫啊。

网友:
貌似掉了一个旋钮。

网友:
这个是八达低端的卡拉ok功放,所以用了38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电位器真长长

左边这个是输出AB组切换,右边那个是音源切换。

网友:
一直觉得八达用料结实,物美价廉
左右声道应该可以调节

网友:
很古老的机器了

网友:
功放是不错,不过现代人应用场景不多了。

网友:
还是有不少国产品牌在扎扎实实做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