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致炫L换鸣笛喇叭

楼主(2022-05-06):
致炫原车的鸣笛喇叭太小气,还是单个,大家都称呼为电动自行车级,超车提醒基本没动静。看了很久,还是更换了一套蜗牛喇叭,试机效果杠杠,过程也很简单,拆了原车的,装一个新的,另一个我选择在机盖锁固定螺丝,左边安装了。喇叭要往下一些固定,不然上面的塑料盖板盖不平。
wechat_upload1651795105627464a14efcb
wechat_upload1651795108627464a44a020
wechat_upload1651795110627464a6a4a24
wechat_upload1651795112627464a8b3168
wechat_upload1651795115627464ab0a56c
wechat_upload1651795117627464ad9e181

网友A:
感觉汽车喇叭不要太大声了,哪天吓到人出事故还得连带责任

网友B:
这车不错,听说挺省油的

网友:
双喇叭比单喇叭声音好听的多

网友C:
没改线路吗?我的原车单喇叭,后来换的高低音蜗牛接原来的线上直接烧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不错,听说挺省油的

现在8.41的油价,6毛往上走了,17年的车,宁乡市,城内上下班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改线路吗?我的原车单喇叭,后来换的高低音蜗牛接原来的线上直接烧保险 ...

自带继电器,拨掉喇叭,按开关,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没换保险,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汽车喇叭不要太大声了,哪天吓到人出事故还得连带责任

听不见,也让人烦躁噻

网友:
本来就是一挺小的车,改这么大声喇叭,平时按喇叭怕吓行人

网友:
我换的赛歌蜗牛喇叭,很响

网友:
这下变成双声道双响的了。

网友:
刚帮同事的致炫加装行车记录仪,这车很好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改线路吗?我的原车单喇叭,后来换的高低音蜗牛接原来的线上直接烧保险 ...

不用改线路,加个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