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怡展可调电源如何校准电压

楼主(2022-05-06):
最近从某鱼买了个怡展的ps-303d的可调电源,到手后发现电压有点偏高 电压调的越高偏差越大, 30v的时候大概偏高1.5v  求助下我应该怎么校准下电压? 网上没找到办法

网友:
电源还是老老实实买优利德比较好,这个东西出问题一烧烧一大片,万用表测试输出电压是否平滑,换电位器,微调前面板上面的可调旋流

网友:
那是电压显示电路的事,看看分圧电阻热稳定性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多少米入手,上图分析分析????

网友B:
楼上几位都是大神。
其实这是表头的线性不行。如果是通用型表头芯片ICL7107之类的表头,换积分电容。如果是单片机做的,没得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少米入手,上图分析分析????

100 等我有拆了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几位都是大神。
其实这是表头的线性不行。如果是通用型表头芯片ICL7107之类的表头,换积分电容。如果是 ...

应该不是单片机吧这机器应该有年头了

网友:
大爷啊,对比万用表看看是输出不准,还是表头不准

网友:
连个图都舍不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