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台达通讯电源改可调问题?ESR-48/50CF

楼主(2022-05-06):
大家好,以前跟风买了个台达通讯电源想改可调,因为没有资料,一直吃灰,最近心血来潮,又拿出来折腾

在网上搜到这样一个图,只能看懂怎么接220V

接上220V,打开开关,AC ON指示灯亮,风扇转动,3到4秒后RF灯亮,但是始终没有54V输出,请教坛友这个电源应该怎样接才能让它有输出,应该怎么改可调

网友:
建议你放弃吧

楼主:
难度大还是别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度大还是别的呀?

不是所有的电源都能改可调,首先要弄明白输出稳压反馈的原理,才能确定能否改。

网友B:
查一下原理图,看一下变压器输出次级情况。了解其稳压原理,只要原理了解了,就没什么难度。。一句话,会者不难,难着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电源都能改可调,首先要弄明白输出稳压反馈的原理,才能确定能否改。 ...

我没有资料,网上也没搜到,所以在求助坛友,现在连正常输出都搞不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原理图,看一下变压器输出次级情况。了解其稳压原理,只要原理了解了,就没什么难度。。一句话,会者 ...

这个原理图找不到呀

楼主:
嗯,可以指导一下么

网友:
指导不了,我只有半瓶水。

网友C:
RF灯亮是保护了,这个电源不建议你改,有点复杂,至少有三个版本,电路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灯亮是保护了,这个电源不建议你改,有点复杂,至少有三个版本,电路完全不一样 ...

有资料吗?能否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