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疫情到了家门口,居家办公无聊居然发现光伏发电量也是个正弦波

楼主(2022-05-06):
节后周边地区来了疫情,无奈只能居家办公,实在无聊上网看看光伏发电,居然发现发电量也是个正弦波
有功功率 (2).png 电压_电流_频率 (1).png 有功功率 (3).png 电压_电流_频率 (2).png

网友A:
这是随机正弦波,是不对称的,只能说明发电量有高峰和低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随机正弦波,是不对称的,只能说明发电量有高峰和低谷

...你说的对。。。看下下面的时间轴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随机正弦波,是不对称的,只能说明发电量有高峰和低谷

这图片不是说明发电量有高峰和低谷,因为系统是组串式逆变器输出直接并网在车间变400v侧,平时发的电自用,难得碰到连续几天天气好,又逢假期发电全部上网,每天的上网电量曲线近似半周正弦波,如果平时不放假就看不到这么完美的波形

网友:
按这个思路理解,那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都是周期正弦波了

网友:
说明这几天太阳好。。。要是天气有点变化,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
要并网,必须符合要求,非正弦对电机等负载不利

网友:
根据傅里叶变换,自然界中任何波形都由许多正弦波叠加而成

网友:
就是正弦波,因为地球自转与太阳的角度。

网友B:
这个也是正玄波??厉害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正玄波??厉害咯

你是杠精吗,第一行每天的功率曲线近似是正弦半波,已经是很标准的波形了

网友:
我感觉光伏发电和充电桩结合起来会好些,毕竟光伏发电属于劣质电力,不稳定,对电网有不良影响。如果仅用于充电或许更好些,也实行峰谷电价吧,中午太阳充足时充电最便宜!

网友:
自己家的发电?

网友:
你的心电图也是正弦波!

网友(2022-06-27):
我们国家是太阳能电池发出的直流电,经过逆变器器及控制电路输出50赫兹正玄波交流电,风力发电机也不会直接发出50赫兹的正玄交流电。

网友:
用旧锂电池匀一下

网友:
这个波有点丑,不够标准

网友:
9楼正解,太阳相对地面走圆形轨迹,垂直方向的光照分量是地日夹角的sin三角函数,自然是正弦波。

网友(2022-07-30):
这说明地球是在做圆周运动。不是标准的正弦半波是因为你不在赤道上。

网友:
上面有说,世界万物,皆为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