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五一出不去,终于把简易电源做好了

楼主(2022-05-06):
五一放了几天假,又不能出去玩,就在家组装个维修电源,主要功能有:    两路1.3V~30V直流输出,超过3.2A启动过流保护
  一路可调交流输出,最高可输出220V
  一路直流24V输出,用于带T12烙铁
在废品站淘的一个充电器外壳,太脏了,需要清洗

也是从废品站淘的变压器及调压板,电位器

变压器

恒压恒流电路图,但由于懒,最终直接用了原板子组装

准备开干

最后的成品

楼主:
看坛子里大神的帖子是一种享受,但为什么我的帖子这么难看呢?

网友A:
2596挂掉的时候好像会最高电压直通……这玩意儿我一般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96挂掉的时候好像会最高电压直通……这玩意儿我一般不敢用…

我坏了两个都是没有输出呀,可能坏的不一样吧?

网友:
楼主的E牛真多

网友B:
用的这些东西没有安全隐患么?我也喜欢搞这些   但是成色会好一点,我还是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这些东西没有安全隐患么?我也喜欢搞这些   但是成色会好一点,我还是怕的 ...

安全隐患?哪方面的呢?我就是怕触电,所以才搞了个220V隔离输出

楼主:
正好碰到一大堆,就捡完整的打包了

网友C:
n这种精密电位器4元一个,上次在淘宝买了几个

网友D:
建议换个好点的塑料壳子

网友E:
哇,这么多的变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换个好点的塑料壳子

塑料壳子买新的觉得很贵,废品站淘不到不合适的,前面有坛友说有安全隐患,所以准备再给外壳加个接地线,配合漏保,应该出不了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这么多的变鸭器。。。。。。。。

多了用起来慨活

网友:
大改动的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n这种精密电位器4元一个,上次在淘宝买了几个

这个旧的大多数都是接触不良,我用的两个都拆开清理过

网友F:
线圈加干簧管是过流保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圈加干簧管是过流保护么?

是呀,配合继电器和可控硅切断电路,所以加了个开关来恢复

网友G:
给个建议,把外壳的漆打掉然后重新喷漆,面板用A4打印一份面板然后贴上去,会提升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个建议,把外壳的漆打掉然后重新喷漆,面板用A4打印一份面板然后贴上去,会提升档次! ...

外壳的重新喷漆有点麻烦了,对面板也有点想法,但是感觉不太好搞,正在想办法

网友:
那到楼主那一片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