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大迈优盘PD216如何量产?initial param fail/FlashID Not Found in DBF

楼主(2022-05-06):
手里有几个大迈优盘PD216,FLASH ID查不到资料,请教了谢谢!

网友A:
查不到,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不到,能用就好

就是用不了哦,只有盘符,需要量产。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其他型号的  连主控型号都弄不清楚

网友:
你好,需要远程协助吗?100M币或者5~10元即可

网友:
换量产工具

网友B:
换3281的专用量产工具吧,看样子是掉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3281的专用量产工具吧,看样子是掉固件了

大师,可以分享工具么?

网友(2023-08-18):
我有一个大迈PD187,512G的U盘,主型芯片是国安的,型号查不到,试了很多工具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