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屏幕对手机速度影响很大吗

楼主(2022-05-06):
前边发过帖子,就是我的明显比mata20慢,处理器都一样,mata20X是8G运行内存而mata20是6G运行内存。以前发过帖子,我怀疑的和坛友们给出的都是可能是被修改设置了。前些天去更换另一台苹果6s手机屏,问了三家店铺老板,都说现在这个手机很少有修改的,主板、、屏幕、电池等都是统一的。同一型号是固定的,生产针对性的假冒伪劣手机小厂办不了,大厂不可能。他们的说法都是:我的手机屏换成国产的代用屏幕,屏幕是导致速度变慢的原因。可是在我的概念里,显示屏不应该影响速度?好吧,就是能影响点击、滑动的灵敏度,可是从点击打开到运行,不再动屏幕了,应该没有影响吧?载入运行的时间明显比mata20长。老板觉得我是外行,简单说了几句我也没明白。

手机屏幕对手机运行速度真的影响很大吗?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我只知道分辨率高低对运行速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分辨率高低对运行速度有影响

更换的屏幕显示效果差,说明色彩或者分别率应该低,分辨率低会导致变慢吗?不知什么原因,关键是慢的比较明显

网友:
不会,速度与闪存颗粒,cpu频率,发热情况有关

网友:
除非分辨率不一样,正常应该是不影响速度的,除非新屏刷新率低很多看着像慢

网友B:
我的苹果6s手机换过屏以后,没有感觉速度变慢了。我是在苹果专用店换的。

网友:
手机屏幕对手机速度应当说没影响,因为能适配的屏幕对主板是对应的,中间只有总线和数据线相连,如果说更换屏幕明显速度变慢,那就要查找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苹果6s手机换过屏以后,没有感觉速度变慢了。我是在苹果专用店换的。 ...

这个就是店铺老板说的话一样,他说如果我换了原装的三星屏(华为的手机原装屏幕是三星的?自己不知道),保准速度不影响。你说的这个就属于原装屏。或者好屏,他的意思是那种显示差的屏幕会影响。

网友:
除了分辨率有影响,其它应该没多大

网友:
分辨率,对处理器有些许影响,同样材质,同尺寸屏幕,分辨率越高,处理器越 耗电 耗占用

网友:
这个情况需要有几个不同厂家的屏幕对比测试才能知道了

网友:
我的手机屏幕两个角都开胶了也不修幸好被手机壳卡住了不影响使用,因为原装的价格太高非原装的显示效果不好,还有非原装屏幕会不会影响手机天线的性能也很难说。

网友:
觉得屏幕只是起显示作用,不运行程序,显示慢应该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兼容屏可能会存在显示效果差,异常耗电,异常发热这几种情况为主;

也可能会有手机反应慢的情况,分为屏幕刷新慢,丢帧误以为手机卡慢和异常占用资源

网友:
应该跟分辨率有关系,分辨率越高,刷新率越高,对内存和GPU的要求就越高。

网友:
手机显示屏两大关键元件就玻璃和驱动ic,就玻璃来说,4代基本还是拿各原厂供应商下线品,从5代开始,国内lcd玻璃厂商靠兼容苹果手机屏幕项目没少挣钱,深圳一些模组厂订玻璃一个订单就是几个亿。驱动ic这块也不是问题,4代基本还是瑞萨的ic,5代开始就有人自己去开驱动ic了,做的牛的甚至去开通用ic,很多国产手机屏都可以用同一款驱动ic,玻璃不同而已。
品质这块不用太担心,国外不少保险公司替客户维修用的就是这种第三方屏幕,一块屏幕到最终客户手里从玻璃ic到成品,基本每个生产和流通环节都会测试,除非是市场卖剩下连印度和非洲人都不要的不良成品。

网友:
可能你手机FLASH闪存的读写速度就比人家的慢呢,这个安装一下测试软件就知道了。我有两部相同型号、相同配置的手机,实测闪存的读写速度都有差异,开机速度也有区别(安装相同系统和相同软件的前提下),更何况不同型号的手机。

网友:
大概率是老板骗你买原装屏的,相同规格的手机屏幕影响速度只能是理论上存在,即屏幕反应慢拖累了系统千万时延,不过这种是MS为单位的时延大概只有机器能够测出来。

网友:
朋友的meta30第一次售后换的屏,没有任何问题,20天后又摔了觉得售后屏1500太贵,去手机店换了个适配的屏,显示速度和触控反馈明显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滑动一下延迟高的很,点开app显示速度也明显慢了,给人的错觉就像手机很卡,朋友没用几天就去买新手机了,家里的meta10pro换了适配屏同样有这样的问题,手机屏幕影响不了手机的运行速度,但是会影响使用体验,就是触摸不流畅、显示刷新慢感觉手机变卡了,

网友:
分辨率低了速度会快、省电。华为不就有降分辨率延长待机的模式嘛

除了初始化的时候,屏幕不向系统返回信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