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大家推荐一款小体积的atx机箱

楼主(2022-05-06):
五一期间帮一朋友升级了电脑,闲置了一套ATX板U,想再装个二奶机给其家中长辈用,因为要放在桌子上,希望机箱的高和深小一点。就集显+硬盘+电源。目前搜了不少,只找到乔思伯的RM2符合要求,有无类似设计的低价铁皮机箱,百元左右即可。

网友:
全尺寸ATX大板吗?
https://item.jd.com/100009745716.html  请参考

你那种电源位置特殊的,都不便宜,放弃吧。

网友:
要玩小的还得17x17的itx好玩

网友A:
大水牛S0203款和S0208款,长26*宽6.5*高30cm,两款的外观不一样,尺寸一样。

主板尺寸:24.5cm*22.5cm以内,电源尺寸:21*6.2*4.8cm,CPU散热器限高4.5cm以内,不支持装独立显卡。

网友:
ATX板U,注定小不到哪去。

网友B:
乔思伯的RM2,我在咸鱼上买过二手,一百出头。还买过一个ATX小机箱,49元,高度和普通机箱一样,就把硬盘光驱位收缩了点,小不到哪去,链接失效了,样式可以参考P6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水牛S0203款和S0208款,长26*宽6.5*高30cm,两款的外观不一样,尺寸一样。

主板尺寸:24.5cm*22.5cm以内 ...

他要的是便宜的

网友C:
小机箱放不下标准电源,便宜的小机箱带电源100左右应该能买到,如果一定要用标准电源的话,弄个二手的品牌机机箱是最好的选择,钢板质量绝不是市面上兼容机箱能比的。

网友:
一百露头的铁皮机箱啊。

网友:
豆子峡谷不小吗?

网友:
直接和主板,U一起带不就行了,小体积的本来就不需要多大的显示性能。

网友:
https://item.jd.com/6734455.html  游戏帝国(GAMEMAX)小精灵S612桌面电竞 HTPC机箱(支持M-ATX主板/读卡器/配风扇/额定250W电源/健康板材)  京东自营开增票 189.00

网友:
找二手品牌机箱吧,质量好!

网友:
要小不要用atx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机箱放不下标准电源,便宜的小机箱带电源100左右应该能买到,如果一定要用标准电源的话,弄个二手的品牌 ...

你说的不错。我就是曾经反复地搜索了很久,最终买了一个新的便宜机箱,到手一看,这个机箱真的是铁皮啊!

与我之前的联想机箱比,重量差了3倍。

不过,用还是能够用的。

网友:
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二手品牌电脑的机箱(比如联想、戴尔等)还是便宜又材料又足。

网友:
x鱼买个乔伯斯
挺好用的
我买的同城的V3,78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乔思伯的RM2,我在咸鱼上买过二手,一百出头。还买过一个ATX小机箱,49元,高度和普通机箱一样,就把硬盘光 ...

对,就是这种机箱,光驱也不需要

网友:
楼上有几位是没看清楚要求,主板已经有了,这个前提不能变!
要找一个放得下ATX的箱子,要尽量矮,尽量便宜。
是否可以考虑卧式机箱?显示器放在机箱上?

网友:
k88感觉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