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SONY FX665/GX612磁带随身听拆机修理

楼主(2022-05-06):
SONY FX665和GX612拆机,最近在鱼上购买的机器,当然选了很长时间,本来想法是机贩子的机器不买,买来我也修不好,但选来选去,还是买到机贩子的机器,拆开看8p的贴片排插掉了,皮带也断了,全部站在压带轴的飞轮上,新手不建议入手,这个FPC的排插想要焊接回去,还真要技术。

网友:
现在随身听不多了,以前SONY、爱华、松下都是顶级的。

网友:
看着好高级的样子,索尼的播放器做工都不错

网友:
口香糖电池,那个年代比较有特色的设计

楼主:
现在鱼上的很多卖家都懂点维修,好难捡漏了,记得我以前150元买个SONY的多功能DVB接收的蓝牙音箱,说是不开机,以为只是电源部分问题,谁知道买回研究了很久,是MCU坏了,根本没得修,以为捡漏,实际亏了,这两台机器如果是一般的维修人员,不建议购买。我这在工厂做工程的,也是弄了很久才发现问题,动手能力差的,不推荐购买这类。特别是松下和爱华的,换个皮带还要用烙铁拆主板。

网友:
机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种机器配件不好找了

网友:
咸鱼买机就是纯粹碰运气,我买到的二手手机LCD屏都老化有残影了。

网友:
修这个需要有信心,关键还得有决心和耐心。

网友:
那时候的东西,看着就是享受。

觉得最大问题,就是老化,特别是皮带、胶轮等老化,还很难配

网友:
元件坏了买不到的,哪怕是三极管这样的东西,日本的型号都多的离谱

网友:
我有个SONY的随身听和一个采访机,80年代都很时髦。现在随身听不能用了,但采访机还能用,不过也没有用处了。

网友:
做工真是好啊

网友A:
感觉皮带换的有些粗了?

网友:
唉,为情怀买单。。。。。我是真不敢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皮带换的有些粗了?

确实是换的爱华的皮带,原来的细

网友:
贩子先过一遍了,这讲情怀的,本身存货是越来越少,正常的,成色好的,小问题的,卖高价了

网友:
现在还买磁带机?

网友:
是的,海鲜市场里面的好多卖家都精着呢....

网友:
但凡在海鲜市场买东西玩的一般都是高手。我认识一人是专门在里面折腾高挡半导体收音机的小毛病收修好了再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