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人请各位大神看下这个创见的MSATA的ROM跳线在哪

楼主(2022-05-06):
新人没M币,请各位大神看一下这个创见的MSATA的ROM跳线,Toogle跳线、CE跳线在哪儿?还有这个闪存颗粒是Intel的吗?我试了SW2附近那几个触点不行,提前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应该就是SW2那两个孔,不行就检查板子是否正常

网友:
创见祖传rom短接孔,适用于大多数创见板子

网友:
大概率是sw2~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是46EN的板子么?

楼主:
统一回复: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