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tsop大家都怎么搞直啊,镊子压平吗还是

楼主(2022-05-06):
我这焊好了必须捏闪存两头插电脑才能识别闪存,要不然不识别闪存只能识别主控
是不是这种情况是翘脚有悬空但是没有横向的歪斜和连锡呀

网友A:
上刀头加点力拖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刀头加点力拖焊

马蹄头也行吧

网友:
我有不会焊这玩意儿

网友:
拆下来也不怎么歪的啊,,镊子整排脚捏一下就平了

网友:
刀头压一下,然后拖焊

网友:
按压颗粒,刀头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