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江波龙Marvell 88NV1120加镁光NW851

楼主(2022-05-06):
二手鱼搞了个JBL的msata,到手格式化直接挂了,现在是DG和硬件管理里面能认盘,但无法格式化可写入数据 ,网上找半天弄不成,用下面的BOK也不行,这个盘量应该挺大的,请高手指点还有希望没
还有,我这不短接开卡软件能认到,短接了反而认不到,是什么情况
又研究了下,参考前面大佬们的说法,同时打开flash.ini文件发现,只要换了W25Q40EW并用编程器写入就能用正常的开卡操作了,25Q马家3块钱一个包邮 ,编程器15,已经入手,再试一次。

顺便放一下收集的88NV1120的软件,应该是免费的最全的
链接:点这下载
提取码:1234

网友:
带8脚的spi flash 你应该搞不定。

网友:
发网盘不就行了,1120我就开过一次海力士,居然开两次才行。镁光的都带8脚芯,既然出了工具应该可以开,多试试,除非这个工具是别人魔改的

楼主:
搞了半天,确实搞不定,为一个20块的硬盘再共200去买工具?

网友:
网盘失效了

网友:
别跑,大战马牌BOK,修好奖励你根华子

楼主:
已经修复也

网友:
我想问下八脚的spi有那么多类型,只能用W25Q40EW吗?有个马牌主控板上的spi是25LQ08是不是也能拿来用

网友A:
别折腾了,公开的开卡工具就是个充满bug的,真正好用的,是不会放出来的,完全没有折腾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半天,确实搞不定,为一个20块的硬盘再共200去买工具?

所以最终换了W25Q40EW後,B0KB搞定了吗?

网友(2022-09-03):
看看,长长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了,公开的开卡工具就是个充满bug的,真正好用的,是不会放出来的,完全没有折腾价值 ...

内部人士?看来比较靠谱,还是别折腾开卡, 不好用了就扔.便宜

网友(2022-11-08):
哈哈。我有个一毛一样的盘。昨天刚搞好。可能是运气好吧。

网友:
求教一下大佬 这个盘应该短接哪里啊

网友(2023-03-13):
试试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