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个床头小夜灯

楼主(2022-05-06):
早先买的人体红外感应灯,KIA3241方案的,比较老的芯片,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用的老式灯泡,4节AA电池供电。为了使用方便,改成LED照明,锂电池供电。后来拿出来,发现不能感应点亮,只能直接点亮,板子没有明显元件损坏。看着外壳做工不错,改成开关点亮的小夜灯,用的暖白的1W灯珠。使用效果不错,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相关链接:

拆一个老款人体红外感应灯改LED照明锂电池供电

网友A:
好几年前买过这个感应灯,耗电还是挺大的。

网友:
这个挺有意思

网友:
看起来散热不错

网友:
劳损了,居然

网友:
还保存的这么新,楼主仔细人

网友B:
拆下2.2小夜灯的芯片、传感器等元件,重新改装一下岂不更好

网友:
最近这款小夜灯3。9元了。当时大伙儿买的便宜啊。

网友:
灯泡并联蜂鸣器,改个感应门铃。。。。

网友:
楼主小灯改的干净利落实用不错

网友:
这灯芯功率不小,降电流用。

网友:
小夜灯改手机废旧锂电池供电,就地取材,好主意。

网友C:
怎么解决充电问题?拿出来充?

网友:
外壳利用的很好

网友:
这个灯好看

网友:
不错散热也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前买过这个感应灯,耗电还是挺大的。

自放电有些大,原电路板直接去掉,换简单直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2.2小夜灯的芯片、传感器等元件,重新改装一下岂不更好

这个早先改的,才发帖。另外,小夜灯的电路板相应位置有出入,改动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充电问题?拿出来充?

锂电池用的XH2.54-2P接插件,方便断开充电。主要平时用的不多,轻易不用充电,没有开单独的充电口。

网友:
修一下不是挺好的嘛也没有多少元件…我手头的一个报警器就是这个造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