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疫情在家,拆个EPSON小票打印头

楼主(2022-05-06):
疫情在家,拆个小票打印机,针打,只有四根针,有需要的站内信联系

网友A:
还是针打啊,还以为是热敏的

网友:
这东西的驱动软件可能不好找

网友:
谢谢分享,笫一次看拆这东西机电结构挺复杂的

网友:
当初玩单板机的时候就是配的这种打印机  可牛了

网友:
爱普生,针打好多都是这牌子的,四针是一排吧,这么迷你,往复损耗估计有点大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计算器就内置了一个这样的打印机

网友:
这个是叫梳式打印头,是爱普生的,型号忘记叫EM0150还是M-150了,以前出租车的发票小票机就是用这种打的,很耐用的。

网友:
针打在很多场合还是无法被替代的,热敏是无法打印发票的

网友:
第一看到这种打印机,太小巧了。。

网友:
看这色带我就想起了我刚工作时班组的1600K打印机

网友:
大概05年左右开始,深圳的士咪表大规模采用这个打印模块,精工爱普生香港有限公司生产,工场在福永。

网友:
这类打印机打印时,声音 “吱吱吱吱”的响,声音还挺大的。

网友:
出租车计价器的打印机

网友:
这个这么小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要色带

网友B:
5.1解封。5.7又封了。。。我要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解封。5.7又封了。。。我要疯了。。。

再翻翻有什么要拆的,不行就拆老公玩。

网友:
手上有个大POS机,可以打小票的,热敏纸

网友(2022-10-07):
引用 网友A:
还是针打啊,还以为是热敏的

热敏的结构可简单了,机械部分就是一个步进电机减速后带动一对压纸滚轴,配合热敏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