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谁有aeg轻型电锤的气缸

楼主(2022-05-06):
如题,尺寸:外径24,内径20,长73.4,圆孔直径15

网友:
如果不好配 找一个做机加工的  车一个

网友:
是啊,这个看上去好像就是用的烂铁做的,可能就是A3钢。实在配不到,就自己用个45钢车一个好了,缸壁的精度也不需要太高的,活塞可能上面有橡胶密封圈的,直接用钻头钻好孔再用铰刀铰一下就可以了,省钱的话,就车一下再用砂纸打磨一下也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我一个有,我回去翻出来测量看看是否合适

网友:
我测量合适再联系你

网友:
偏门货,不好搞

网友:
这个专用的只能找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