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新手的第一个BOSS就是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2-05-06):
那么问题来了,看了一些视频。
为什么TL494改可调,他们都用的是改 Vref分压电阻的路子;
为什么不直接改输出端的 上下拉电阻?
有图为例!

网友:
可以,但是安全性不一样vref改的话 如果是电阻动臂接494
电阻开路时电压为0
而动反馈的分压电阻一个是没法从0起调,另外如果是动上臂,电阻开路后电压直接起飞

网友A:
输出端的是用来稳压的吧,调节范围小吧

网友B:
有这样改的,只是无法0V起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12

网友:
不怕电位器冒火花就行

网友C:
先学习一下什么时灯泡大法再改可调电源比较合适,不然很容易悲剧。

网友D:
如果改变后级的变压比调整电压,当调整电压时,电位器中心抽头会转动,如果电位器接触不良,中心抽头就会悬空,电压为零,造成输出电压失控,电压变成最大输出状态(一般是设计的两倍左右),烧毁用电设备。如果把电位器接在上臂,虽然不什么造成输出电压失控,但会造成电位器旋转角度与输出电压不成正比,影响使用体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样改的,只是无法0V起调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912

0V起调 并不是刚需,仔细想下好像没有什么情况必须0V起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学习一下什么时灯泡大法再改可调电源比较合适,不然很容易悲剧。

你是不是看过我灯泡大法接反电容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改变后级的变压比调整电压,当调整电压时,电位器中心抽头会转动,如果电位器接触不良,中心抽头就会悬 ...

电位计滑动臂转动的时候也是一直接触的吧,你说的应该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因磨损导致电位器接触不良。
这个确实解释到位了,网络上铺天盖地那么多的改造视频没有一个人提过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的是用来稳压的吧,调节范围小吧

你说的是上下拉电阻后另外加的微调电位计,我说的是通过改上下拉阻值 再加一个精密多圈。

比如 上拉20K,下拉2K, 总输出电压为基准11倍;

那么上拉用一个47欧电+ 多圈50K电位计;
下拉2K不变,
这样可调范围怎么样?

网友:
他们都没有发现,你赶快申请个专利

网友:
学习拉,我改过一个失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上下拉电阻后另外加的微调电位计,我说的是通过改上下拉阻值 再加一个精密多圈。

比如 上拉20K, ...

何必问别人,自己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位计滑动臂转动的时候也是一直接触的吧,你说的应该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因磨损导致电位器接触不良。
这个 ...

这个是常识,懂的都知道,至于纯小白不关心这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V起调 并不是刚需,仔细想下好像没有什么情况必须0V起调吧?

维修恒流烧鸡时一般是0V慢慢上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