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请教!关于示波器测试自带信号源无波形

楼主(2022-05-06):
本人翻出一安泰信示波器,用的探头及参数请各位看图,按Auto测自带信号源无波形[显示无信号],但找根线插在CH1或2的中间孔里,线另一端接到自带信号源上,有波形出现,请教各位,俺哪里设置不对吗?
请不吝赐教哦

网友A:
探头坏了吧~
换个探头试试看

网友:
这样情况  可以判断探头已经损坏,无非正常使用!

网友B:
换一个普通探头再测量,你那个是100:1的高压探头。

网友C:
100:1探头+10V垂直档位+3V峰峰值信号,显示出来不就是一条接近0V的线吗。
3/100=0.03V,0.03/10=3/1000,也就是一格的千分之三肯定看不到了。

调下垂直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头坏了吧~
换个探头试试看

换了个探头也是这样子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普通探头再测量,你那个是100:1的高压探头。

这个有可能,也考虑这个问题,明天找个普通探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1探头+10V垂直档位+3V峰峰值信号,显示出来不就是一条接近0V的线吗。
3/100=0.03V,0.03/10=3/1000,也 ...

是这个道理,俺试下.

网友D:
换个1:1的探头,或者提高信号的电压,5楼说的对,调整垂直挡位,改成0.x 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1:1的探头,或者提高信号的电压,5楼说的对,调整垂直挡位,改成0.x V ...

谢谢坛友,换了1:1探头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和指点,换了1:1探头好了...正如所有楼上老师所说,电压没调整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