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家看看这个怎么拆!找不到下手的地方,难不成要上切割机?

楼主(2022-05-06):
找不到下手的地方,难不成要上切割机?

网友A:
加热试试,应该是粘上的

网友:
应该和苹果一样的,加热后用吸盘拉屏幕

网友:
放炉子上烤,看它会不会鼓起来?
正常是屏幕粘上去的

网友:
没事不要拆,拆解时候稍有不慎,直接碎掉,这种东西相当难拆

网友:
拿屏幕开刀就对了

网友:
和手机一样啊 胶贴屏幕 加热开屏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上的?

网友:
这是点单机的外设吧,用吹风 + 吸盘 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试试,应该是粘上的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都是胶沾的,电吹风加热翘

网友:
面板加热,然后撬开,都是这个套路了

网友:
螺丝肯定在屏幕下面

网友:
加热屏幕 然后吸盘拉开 注意温度不要太高 要不然屏幕就废了

网友(2022-09-01):
加热台,开屏,然后随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