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知道CLOWICSR手电led驱动芯片型号

楼主(2022-05-06):
品牌名称:CLOWICSR,灯珠正常,估计这个RCPFY7000芯片坏了,  某宝没找到,哪位朋友知道型号。

驱动板

驱动板

就是这个RPCPY7000

就是这个RPCPY7000

手电外观

手电外观

网友A:
到底什么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什么故障?

开关控制电路坏了,  单独点亮灯珠可以亮

网友:
改成直通就地取材开关只控制灯珠充电就电池带保护板的电池

网友:
跑个图画出来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