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m42的钻头能用手电钻吗

楼主(2022-05-06):
朋友们m42的钻头能用手电钻吗,想买个能钻不锈钢的钻头,看上天工m42的钻头,结果客服说m42的钻头是加工中心用的,手电钻只能用m35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有没有朋友们给点意见呀

楼主:
大神们给说说

网友:
你要加工什么?多厚?

网友:
钻不锈钢用史丹利,世达高速钢钻头就行。

网友:
这种问题只能呵呵了
钻头直径0.5和直径6mm,能一样么
不锈钢201 400 304能一样么
手电钻电压 无刷有刷,有感无感能一样么
钻头能否使用都是在一定的限定范围内的
没有限定范围,条件和不定因素这么多,也就只能是不定的答案了

网友A:
都M42了,你还钻不锈钢,稍微厚一点根本钻不动,电钻没那么大力气的,即便能钻动你也握不住,要是开薄板去搜开孔器啊,不锈钢的板子估计也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M42了,你还钻不锈钢,稍微厚一点根本钻不动,电钻没那么大力气的,即便能钻动你也握不住,要是开薄板去 ...

m42不是直径42,m35也不是直径35。
m42和m35含钴高速钢钻头材料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m42不是直径42,m35也不是直径35。
m42和m35含钴高速钢钻头材料称号。

我还以为是开孔大小呢。。。我们这不锈钢做配电箱M多少就是开孔大小了

网友C:
明确的给你说可以!!!M35 M42材质的都可以用于手电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确的给你说可以!!!M35 M42材质的都可以用于手电钻!!!

补充上面的回复,如果你是很小直径的钻头(比如1mm的),那还上上台钻吧。

网友:
可能是M42要在低转速, 压力大点好用些, 所以用在台钻上好些.

如果钻头是公家的, 那就啥子钻都可以用.

网友:
手钻由于稳定性及垂直度差,用硬度太高的钻头容易崩坏,不锈钢的话可以考虑直接用开瓷砖的三角钻。
我之前4MM厚不锈钢片扩孔,弄坏了镀钛钻头,最后发现三角钻刷刷刷的搞掂。

网友D:
能用,我是用3MM的M35干不锈钢先开个小孔,再用别太差的普通钻头或宝塔钻头扩孔,干不锈钢需要低转速,高压力,锂电钻一档转速正好,小直径能让压力更大更集中,只要开出小定位孔,之后就随便搞了,大直径钻头,容易跑钻,很容易使不锈钢急速升温,产生表面盾化,再想搞就费血劲了。钻头是消耗品,尤其是不锈钢,M42有点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我是用3MM的M35干不锈钢先开个小孔,再用别太差的普通钻头或宝塔钻头扩孔,干不锈钢需要低转速,高压 ...

好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