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分享一个门窗传感器改的雨水传感器

楼主(2022-05-06):
        有段时间想自制一套智能开窗器接入米家或aqara,这样下雨可以自己关闭阳台窗,但需要一套雨水感应器来配合工作,可是米家和aqara的没有这方面的产品,后来受咸鱼卖家启发,买了个aqara的门窗传感器来改造成雨水感应器。这是今天为了重新配对时拆开拍的照片,没有过程照片了,大家勉强看看吧。
        大致介绍下改造方案,拆开门窗传感器后拆除干簧管,用雨水感应pcb接入干簧管的两端,这样有雨水淋到pcb上时相当于干簧管导通,原理很简单,只要找合适的外壳和处理好防水就可以了。

楼主:
配对装好后为了防水,周边一圈打了热融胶

楼主:
装在外墙上。

楼主:
米家内设置了检测到下雨发送手机提醒和语音播报。

楼主:
    为了摆脱第三方云服务器,自建了Homeassistant服务器,把所有设备都接入了。目前米家+Homeassistant双平台。

楼主:
原来手机上有米家+aqarahome+莹石云+易微联+homeassistant五个app,不同厂家不能合并在一个app内,最近乘着疫情在家有空总算合五为一了。顺便把volumio也集成进去了。

网友:
这个不错,拆了卖铜

网友A:
自建Homeassistant服务器复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建Homeassistant服务器复杂吗

米家全家桶的话不复杂

网友B:
热融胶不怎么防水,不如用704硅橡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融胶不怎么防水,不如用704硅橡胶

意思意思就好了,这个外壳原来就设计过排水。关键是硅橡胶以后换电池清理麻烦。

网友:
土豪楼主几层楼啊?

下雨收衣服了

网友C:
牛 B,,真会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 B,,真会折腾

封在家两个月了,实在闲的蛋疼。

网友D:
汽车的雨水传感器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的雨水传感器是什么原理啊

不懂,没这方面的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的雨水传感器是什么原理啊

汽车雨量感应是一对红外收发管,通过有无折射光判断是否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