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2-05-06):
有两种方法可以恢复路由器出厂设置:

一、硬件方法
路由器上有个“reset”键(一般是凹进去的,如图所示),在路由器通电的情况下,用细长的东西(如牙签等)按住按钮5—10秒,直至路由器指示灯关闭然后急闪,则可复位。

二、软件方法。

2、然后输入登陆用户名和密码(没有改密码的情况下登陆用户名和密码都是admin)。打开路由器的配置界面。
3、有一个系统工具的选项,点开,在里面找到“恢复出厂设置”。
4、在“恢复出厂设置”界面上点击“恢复出厂设置”的按钮,这样路由器就复位了。

网友:
还以为你是不会复位,搞了半天是科普啊,给你补充一种,按住reset再上电

网友:
虽然以前也知道,还是感谢科普了

网友:
这科普贴有点水啊

网友:
这个帖子太水了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是求助的。。另外这也太水了吧。。非原创转个帖就能来分?

网友:
关键还被评那么高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