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动车控制器并请教怎么接线

楼主(2022-05-06):
一个60v1200w的电动车控制器,9线插头被剪掉了,不知道如何接线,懂得的指教一下

这是根据PCB丝印标注的,已知黑色是地,红白线是接电钥匙,还有油门线,刹车线,三速线,倒车线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A:
为什么会被剪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被剪掉呢

说这已经没有用了

网友B:
电路板上面不是已经标注得很清楚了

网友:
只能拿看电路板标识了

网友:
这是拼音的首字母大写,我只知道dc是倒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这已经没有用了

这就更好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面不是已经标注得很清楚了

好多看不懂的

网友:
按品牌型号或许能找到说明书

网友:
网上有控制器接线图,先把有头子的找出来排除了,剪了的再按颜色判断是什么

网友C:
从车子上拆下来,这么方便这么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车子上拆下来,这么方便这么拆,

被你说对了

网友D:
别急别急老夫教教你我会一些鹰语也会修电瓶车摩托车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急别急老夫教教你我会一些鹰语也会修电瓶车摩托车电路

请指教怎么接

网友:
剪成这样了真的只能看板子上标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