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M.2固态盘 512g开卡问题求助 ISP Program PRAM Failed on Section

楼主(2022-05-06):
一片M.2固态盘 512g神州笔记本拆机的固态,PS3111主控,没法开卡,求助大佬,谢谢!

网友:
看看参数设置,固态进ROM模式了吗

楼主:
最终结果来了,之所以开卡失败是由于开卡器使用不匹配,购买1153E成功修复,有一点需要强调不要短接ROM

网友(2022-08-22):
楼主的帖赞一个,有始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