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牧田款电池多功能转接座(可调降压+USB快充+T12电烙铁)

楼主(2022-05-06):
最近给小车加氛围灯,发现还是有个移动烙铁比较方便。于是在拖延了很久之后,终于动手将一堆现成的零件拼凑成一个整体的转接座,带可调降压功能,USB充电功能,t
12电烙铁,可以使用牧田款电池和DC供电。

材料:牧田电池,3D打印牧田电池转接座套件,降压模块,电压显示模块,12/24V转5V快充模块,T12 616迷你模块。

先画图,打印,材料受潮打的不好,以后再贴皮吧。

模块统统装进去,慢慢理线。

左边开关控制降压模块和usb快充模块,正中后方是降压输出模块,电压模块显示输出电压。

usb模块支持多种快充。

右边开关控制T12功能。

不用电池的时候可以用背后DC接口供电。

最后装上盖板,完工。

分开展示。

合体。

网友:
好复杂,我也做了一个不过功能比你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A:
上个月刚完工一个牧田款和大艺款的t12移动烙铁,带手机快充板,还没来得及上贴,被你抢先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个月刚完工一个牧田款和大艺款的t12移动烙铁,带手机快充板,还没来得及上贴,被你抢先上了。
...

这属于懒癌啊

网友:
多功能的用途,很好的设想

网友:
都是有时间折腾了,手艺非常好。

网友B:
会三弟打印就是好,也喜欢折腾电动工具电池,前几天才买了一堆插脚,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三弟打印就是好,也喜欢折腾电动工具电池,前几天才买了一堆插脚,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壳子{: ...

弄个普通i3的打印机也不贵,但是要会基本的画图,不然靠别人的模型文件没意思

网友:
创意满满,小身材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