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ARCITEC-RQ1050剃须刀拆解及修复

楼主(2022-05-06):
一直用的剃须刀刀头不转了,但是能听到电机的转动声音,晃荡几下,偶尔刀头还能转几下。初步判断是里边的机械问题了。里边是什么断掉了还是怎么着不清楚。没办法,一个字“拆”。

1、尸体全身扫描

2、拧掉背面两个黑色螺丝,去除后盖。

3、依次去除边板,

4、去除顶部盖板

5、去掉前盖

7、确定是电机掉了,电池是14500

8、拧掉顶部两个螺丝,摘掉塑料密封套
露出电机,发现掉落的两个螺丝。

9、螺丝复位,拧上感觉溢扣了,拧不死,难怪掉出来。先拧上了,没做进一步处理,后续如果掉了,里边再灌点AB胶。

10、恢复原状,半完美修复,可正常使用了。

网友A:
电机壳上的螺孔滑丝了,既然拆开还不修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壳上的螺孔滑丝了,既然拆开还不修彻底

手头没AB胶,回头下单再灌胶。

网友B:
謝謝分享 锂电不错,没见刀头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锂电不错,没见刀头如何。

刀头要照么,回头补几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壳上的螺孔滑丝了,既然拆开还不修彻底

手头没AB胶

网友C:
螺丝有点短,至少要扣3个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丝有点短,至少要扣3个牙

确实是,电机长时间处在转动且震动的状态下,螺丝太短容易脱出来。飞利浦的这种固定方式,不知道是不是个通病,只拆过自己的这个,不清楚专业搞维修的遇到掉螺丝的案例多不多。

网友D:
螺丝与螺丝孔之间垫点什么东西也行,既然都拆开了也不处理下,不是AB胶一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丝与螺丝孔之间垫点什么东西也行,既然都拆开了也不处理下,不是AB胶一种方法 ...

同意,没条件就塞点卫生纸也足够提供阻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锂电不错,没见刀头如何。

应该可以继续再拆,可以把刀片拆出来,回头琢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与螺丝孔之间垫点什么东西也行,既然都拆开了也不处理下,不是AB胶一种方法 ...

听人劝吃饱饭,已经定了AB胶

网友:
尖头齿轮齿形不太常见。好像飞利浦多推子功能,价格贵不少。

网友:
振动引起螺丝松动我一般是在螺丝上饶几圈水胶布。

网友:
齿太多的话会太深入电机内部,存在损坏电机的可能性吧

网友:
简单点就缠防水胶带,不过有条件还是用螺纹胶水

网友:
难道是假的。我的10多年一样用。电池都没有换过。

网友:
固定电机的螺丝长了容易憋死转子

网友:
不要上胶,就是加垫东西,比如缠一圈透明胶

有烙铁也行,螺丝上上,稍微短时间烙铁加热下,滑丝的螺纹就好了,塑料螺丝孔通病(小心加热别过了,另,螺丝柱的,有裂开的要另想办法)

一次能解决的,楼主还得来一次

网友:
这个是飞利浦低端产品吗?质量甚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