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晨洲数显501电烙铁

楼主(2022-05-06):
价格32配多一条发热芯,发热芯好小,怀疑够不够60W,插上试了试,发热挺快,功率计清零时按错键了,测不了功率了,老板说的自动休眠,放下就休眠,没发现震动开关,估计实现不了,最多是计时休眠。

网友:
上次设定的温度,下次使用时要不要重新设置?

楼主:
应该带记忆的,这个要按中间的键5秒开机,才亮屏加热

网友:
感觉这种用单片机控制的都差不多

网友A:
怎么测的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的温呢?

估计和T12差不多,在不加热的间隙检测发热导体的热电势吧。

网友B:
两线的怎么测温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线的怎么测温的呢?

估计是陶瓷发热体自身电阻变化

网友:
这个电烙铁应该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陶瓷发热体自身电阻变化

自信点,把估计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不错啊,哈哈

字数字数

网友:
回温快不快

网友:
感觉没有T12的好用

网友D:
这个烙铁芯好像不好配吧,有通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烙铁芯好像不好配吧,有通用的吗?

好小,应该跟936的通用,32元还送了一条发热芯

网友:
价格真是优势